PLC程序现场调试

楼主(2009-03-17):
plc程序现场调试指在工业现场,甩有设备都安装好后,所有连接线都接好后的实际调试。也是plc程序的最后调试。
  现场调试的目的是,调试通过后,可交给用户使用,或试运行。
  现场调试参与的人员较多,要组织好,要有调试大纲。依大纲,按部就班地一步步推进。开始调试时,设备可先不运转,甚至了不要带电。可随着调试的进展逐步加电、开机、加载,直到按额定条件运转。具体过程大体是:
1)、要查接线、核对地址。要逐点进行,要确保正确无误。
  可不带电核对,那就是查线,较麻烦。也可带电查,加上信号后,看电控系统的动作情况是否符合设计的目的。
2)、检查模拟量输入输出。
  看输入输出模块是否正确,工作是否正常。必要时,还可用标准仪器检查输入输出的精度。
3)、检查与测试指示灯。
  控制面板上如有指示灯,应先对应指示灯的显示进行检查。一方面,查看灯坏了没有,另一方面检查逻辑关系是否正确。
指示灯是反映系统工作的一面镜子,先调好它,将对进一步调试提供方便。
4)、检查手动动作及手动控制逻辑关系。
  完成了以上调试,继而可进行手动动作及手动控制逻辑关系调试。要查看各个手动控制的输出点,是否有相应的输出以及与输出对应的动作,然后再看,各个手动控制是否能够实现。如有问题,立即解决。
5)、半自动工作。
  如系统可自动工作,那先调半自动工作能否实现。调试时可一步步推进。直至完成整个控制周期。哪个步骤或环节出现问题,就着手解决哪个步骤或环节的问题。
6)、自动工作。
  在完成半自动调试后,可进一步调试自动工作。要多观察几个工作循环,以确保系统能正确无误地连续工作。
7)、模拟量调试、参数确定。
  以上调试的都是逻辑控制的项目。这是系统调试时,首先要调通的。这些调试基本完成后,可着手调试模拟量、脉冲量控制。最主要的是选定合适控制参数。一般讲,这个过程是比较长的。要耐心调,参数也要作多种选择,再从中选出最优者。有的plc,它的pid参数可通过自整定获得。但这个自整定过程,也是需要相当的时间才能完成的。
8)、异常条件检查
   完成上述所有调试,整个调试基本也就完成了。但是好再进行一些异常条件检查。看看出现异常情况或一些难以避免的非法操作,是否会停机保护或是报警提示

网友A:
总结的非常好,把现场调试的基本步骤都具体的写出来了。

网友B:
写个调试的大纲当然很多,当然小项目可能简单些,大项目一定要写的。最好还要写的调试的总结。

网友C:
先进行硬件调试,再程序调试

网友D:
说的很对啊
在做项目的时候 就是按这个步骤调试PLC的

网友E:
写的比较全面
我认为最主要的就是要有调试计划,一步步的做,错的机会小,问题好找

网友F:
多谢分析调试经验