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17):
补充一点。有时候会遇到用指针表不太好测的IGBT问题模块,可以用。,但很容易让驱动电路出现保护动作。例:FF400R12KT3模块,栅极和发射极的输入电容基本上为45-49PF,有时会测到上下桥的输入电容偏差的情况,一般是容量减小到十几二十PF,用万用表测,全部正常,但装上机器,空机可以运行 。带电机就不太好用了。
个人认为在检查模块的时候,最好带个电容表,这工具几十块钱一个,一测就能明确类似于过流,不能带电机的情况其根本原因是驱动电路还是模块了

网友A:
学习了。
深圳市粤鸿远科技有限公司,专业代理日本三菱变频器、ABB变频器及国产易能变频器。

网友B:
UT803台式万用表,能不能买,700元左右