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17):
请问我电脑与PLC ------FX2N 连接不上,可能会是什么问题造成的?

我传输设置: 端口选的是COM1,  9.6Kbps   有的是RS-232C

网友A:
你通讯时,显示的是什么错误提示。

网友B:
COM口是电脑自带还是转出来?

楼主:
COM口是电脑自带的,已经搞好了,是数据线的问题