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17):
小弟初学PLC  长期潜水 学到好多东西,PLC输出的时候  直流是不是要接 续流二极管 交流接 RC 或者 压敏电阻      怎么还要接放大版呢  有什么用呢

这个东西自己可以做 吗?  盼大侠回复!

网友A:
放大板一般是PLC晶体管输出或对应的继电器触点容易不够大时用的,可以自己做;

楼主:
谢谢楼上的  我加了你QQ   还是不太明白

网友B:
换名话说吧,输出隔离。PLC输出带负载的容量小,经过继电器或其它型式隔离输出,增加带负载的能力。

楼主:
可以指点一下   放大板怎么做吗?       原理   和   电子元件

网友A:
呵呵;有现成的卖;有4 个一组、还有16个一组的;
自己做先根据负载选用相应的继电器;按顺序用PLC的触点来驱动;

网友C:
放大板一般是由固态继电器组成一组的电路板,可以接较大电流的负载用

网友D:
有晶体管做成的。有8路的。有16路的。我公司现在在用。OMRON的用16路,西门子的用8路