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17):
我在用台达EH主机和B系列触摸屏做X\Y曲线。表达位移与压力曲线,PLC程序好编。两三局编程语言就完成了。但不知怎样在触摸屏里画曲线。如果在PLC程序语言里编程是可以实现,但程序太长,别人不好理解。就想利用触摸屏里面的语言画曲线,请问各位有啥高招,指点一下。

网友A:
内部可以调用啊!

网友B:
在台达人机软件里有曲线元件。
你打开软件-----点击元件---------曲线图-------有一般曲线和X,Y曲线选择。
在右边设置里,设定需要几条曲线,所需要显示曲线的地址就行了。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在台达人机软件里有曲线元件。
你打开软件-----点击元件---------曲线图-------有一般曲线和X,Y曲线选择。
在右边设置里,设定需要几条曲线,所需要显示曲线的地址就行了。
另外还需要系统控制区来触发画出曲线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