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17):
最近遇到一间’果冻封口机公司,有几台SGDM-08DA的安川电机,一年下来平均三个月烧掉一台,最后去查原因,发现其电机一直处于高速下运行,问下,这个原因能否导致烧掉电机?问题二是,电机连减速箱,带动链轮,每段走120MM,却出现了定位不良,想请高手帮忙分析分析!!谢谢

网友A:
可能是伺服放大器设置参数不恰当造成的

网友B:
定位不准,应该和参数设置有关。至于伺服一直高速运转导致烧电机并不是没有可能!

网友C:
如果要定位同步带传动是不是好过链条传动

网友D:
电机高速运行 可能是减速比太大, 说明电机选小了,扭矩不够才配大的减速机,导致转速下降,又为了满足速度要求,然后就过载。。。
定位有问题,如果不是机械的问题 看看是不是屏蔽做的不好。

楼主:
请问下伺服参数是唯一的吗,如何去确定

楼主:
伺服电机富士与安川都只能在20时/天内运行,如果超过了,那烧的机会就很大,MKLJL的回答很全面啊,谢谢,基本上都指中了,当时是这样解决问题的:从两部分开始,先把电气这方面确定没问题,因为有几台机子都一样,有些会定位不良,有些却不会,加上参数是一样的,所以确定电气是没问题的;之后就看机械了,最后查到,减速箱速比不一样,这是最主要的问题,直接导致定位不准,再怎么调参数都没用,(我用的是位置控制发脉冲),这个问题发现后,但有一台机子还是有时会定位不准,不过已跟没换减速箱前好多了,还有个就抖动问题挺烦人的。

网友E:
用链轮传动,定位不准是正常的,这是传动机构的问题
高速下烧电机,可能是你用的速度超过了电机的额定转速,这样长期使用,会烧电机的

楼主:
现在的主要问题就是电机带动时一冲一冲,导致机子运行不稳定,把料液都给冲出来了。其中调了惯量比,加减速时间,与软启动时间的参数,但效果不明显。烦!!!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