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17):
自己想买个三菱的   但太贵啦      又想学习三菱的       请问国产的有可以达到三菱那样的吗?  关键是软件 数据线 命令等通用的    谢谢了

网友A:
网上就用,自已搜一下吧,很多的。

网友B:
我是用“凯迪恩”来学习的,价格便宜售后还不错。

网友C:
有不少这样的仿制的,好多是用三菱的软件,指令差不多
偶尔会有这样的介绍的贴出来,自已在网上可以找到的

你这个贴发出来,可惜没留邮箱,否则估计这两天你的邮箱里会有相关的邮件的

网友A:
只是想学习的话,我曾做过一个用2051单片机做的单芯片PLC,如果你有动手能力的话,我可以将资料给你。因为是自已学习用,所以内存较少且不能在线调试。只支持上传下载程序。PLC型号选FX1S,64点中间继电器,16点16位计数器,16点16定时器(0.1秒),指令支持LD,LDI,AND,ANI,OR,ORI,SET,RST,OUT,LDP,LDF,ANDP,ANDF,PLS,PLF,ALT等。

网友D:
力扬的、台达的都兼容三菱

网友E:
信捷 三凌多可以的

网友F:
我只听说过三凌、汇川这两家是可以用三菱编程软件的,信捷的大部分也是跟三菱来的,但它有它自已的软件和数据线。

网友G:
呵呵;假的三菱用的电缆扩软件与三菱是一样的;但功能上还不能完全替代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