远程就地钥匙开关问题

楼主(2009-03-17):
请问上图中的远程/就地 中的远程是不是用触摸屏控制的 ? 如果是电脑直接连plc的话 也不要这个钥匙开关的 啊 , 搞不明白的

网友A:
这里的远程/就地要配合你的程序来看了。X37切换。看看你程序里面就明白了。

楼主:
没程序 公司以前的东西 如果我用计算机直接控制的话 不是不用远程就地开关了吗 直接强制off on不就好了吗?

网友A:
你这里的远程/就地不是直接控制PLC强制OFF/ON的,应该是程序里面分别使用本地IO/远程IO。比如主控制箱上的按钮为本地IO,其它地方的控制按钮或触摸屏里面的按钮等为远程IO。

网友A:
FX1N的强制远行/停上开关为X0-X17

楼主:
哦 我明白了 有本地的控制按钮 远程的控制按钮就是 plc中的中间继电器

网友B:
你这里的就地指的是不经过PLC的按钮,远程是通过PLC程序控制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