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17):
为了提高分辨率我想把C251 4倍分频  该置位哪个特殊辅助继电器?

网友A:
是FX3U的PLC吗?
FX3U的高速计数器C251到C255通常是1倍的,通过设置可以到4倍
C251对应的特殊继电器是M8198

网友B:
FX2N以下的PLC不支持计数器分频。可以用程序来实现。

楼主:
我的PLC 是FX2N   难道不可以分频?   楼上的说可以用程序来实现? 该怎么编,提供个思路可否??

网友A:
FX2N 没有特殊继电器实现4倍计算

楼主:
如果是3U 的PLC   就M8002 SET M198   然后C251 所得到的脉冲/4 就是实际脉冲吧?

我的编码器是3600线的, 用在2N的PLC上精度好象不够..只能换PLC????

网友A:
LD  M8002
SET M8198
这样可以,就能是4倍计数了

编码器是3600线,这还要看你转速,如果转速比较低,没超过FX2N的范围也可以,只是不能4倍了

网友C:
2N的没有设置分频的功能,用程序应该也无法实现的吧
要分频,是应该用于高速的场合