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17):
PLC为FX2N,触摸屏4300C,譬如做一个简单自锁电路,X0起X1停Y0出,该怎样在触摸屏上设置X0 X1 Y0 ,谢谢!跟三菱不同.

网友A:
不管是什么触摸屏
都不要设置输入信号X,可以设置其它的
可以用M来在触摸屏上设置
一种可以直接控制,比如两个按钮M0/M1设置成点动,再在PLC程序中做个带自锁的程序
或是屏上做一个按钮控制Y,属性设成交替
还有可以用两个按钮,对应地址都是Y0,一个属性是SET,一个是RST

楼主:
多谢
软件里有一个输入地址,输出地址不清楚?如果用M0,那么如何去接通实际的X0呢?

网友A:
有了M0,就不用考虑X0
实际的输入不用考虑
X0可以分配给其它不能用触摸屏代替的输入点用

楼主:
多谢楼上,明天去试下.
还有问题再向各位请教.做好的触摸屏文件保存后再打开不行,提示更改文件属性,或加载字库出错,触摸软件为EV5000,是步科.EVIEW.

网友B:
如果用X0 X1控制的话,就只在PLC内编程,屏上只是显示对应的状态;

网友C:
屏上无法设X0和X1,要用M0和M1

网友D(2013-04-29):
用位状态设定元件设定

网友E:
ni你可以试一下,在人机上直接对X0操作是无效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