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17):
请教师傅:通常说脉冲输出在Y0.Y1,那么接线就是Y0或Y1和COM点了?COM+ Y0-?谢谢!

网友A:
COM+ Y0-?
什么意思,有这两个点吗

网友B:
高速脉冲输出一般为晶体管开路输出,所以一般接法是电源+接负载一端,Y0接负载另一端,COM接电源地。
以步进电机脉冲输入为例:电源+接脉冲输入+,脉冲输入-接Y0,COM接电源地。

网友C:
楼上说的对,不过具体做的时候还是应该按照说明书上的图和说明来接线。

楼主:
验证Y0有输出可以用LED来作负载吗?或者其他的方法?谢谢!

楼主:
我刚买一个嵌入式PLC,说有脉冲输出功能,但明明是继电器输出!难道它还能切换不成?

网友D:
如果是继电器输出的,根本不能脉冲输出。只有是晶体管的才可以脉冲输出!因为继电器的动作太慢!

网友A:
继电器输不出脉冲
不会是混合的吧,现在有的PLC是这样的,有几个个点是晶体管的,其它是继电器的

三菱现在有一款混合的,型号上是FX1N-60MR-3A001,看型号是继电器的,但前面两个点是晶体管的

网友E:
呵呵;让对应的点输出后测一下就知道了;
只有晶体管才能输出脉冲;

网友F:
引用 网友B:
高速脉冲输出一般为晶体管开路输出,所以一般接法是电源+接负载一端,Y0接负载另一端,COM接电源地。
以步进电机脉冲输入为例:电源+接脉冲输入+,脉冲输入-接Y0,COM接电源地。
如果没有这么做,会有什么问题吗?
通常都是开关接火线,避免断开开关后,负载仍然带电?

楼主:
老大:Y0有没有输出脉冲,怎么测啊?

网友A:
有没有输出,看下执行指令时,监控下D8140就可以知道了
或是看输出灯有没有亮

网友G:
用什么做负载  能看出脉冲输出呢?

网友A:
可以接一个电子计数器,响应快些的

网友H:
Y0和COM哪个是正,哪个是负,要看你的PLC的输出是PNP的,还是NPN的
如果是PNP的,Y0接电源-
如果是NPN的,Y0接电源+