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缆电流的探讨

楼主(2009-03-17):
我们一般都用铜芯的电缆,我选择的原则是 10平方以下一平方10个电流,16到35平方的,一个平方为4.5个电流 ,50平方到95平方的 一个平方三个电流,100以上的为两个电流。但是碰到好多搞电气的 他们的选择原则我感觉 差别不小。谁能有个比较准的原则。

网友A:
这种帖子很多,就是这个论坛里就发过好多次了,你好好找一找。我一般是按照别人的经验总结来选择电缆。

网友B:
10平方以下是不是大了点

网友C:
我一般是根据前辈的经验来进行选择的啊,

楼主:
楼上的把你前辈的经验说出来,设计院设计的电厂用的电缆普遍很大的

网友D:
我这有一个计算口诀希望对你有用
100上2 。10下5。25   35三四界  70  95两倍半
穿管八折温折九,裸线加倍铜线升级算
比如10mm2(含10mm2)以下的乘以5就是该截面的载流量
铜线升就是1.5的线相当于2.5的铝线,依此推。
以上是按铝线算的
计算结果与查表相差不大

网友E:
1   10下五   100上2 即:2.5  4  6  10每平方毫米导线安全载流量按5A计算。120  150
185以每平方2A计算。

2 25  35 四三界  即:16  25每平方按4A计算 35  50按3A计算。

3 70  95 两倍半。

4 穿管高温八九折 即:穿管8折,高温9折,既穿管又高温按0.72折计算

5 裸线加一半      即:按绝缘导线的1.5倍计算。

6 铜线升级算      即:铜线的安全载流量是按上一级铝线的安全载流量计算的如:6平方的铜线可按10平方的铝线计算。

7 三相四线线制中零线的截面积,通常选为相线的一半左右,在单相线路中,由于零线和相线所通过的负荷电流相同,因此零线截面积应与相线截面积相同。

8 对于电缆口诀中没有介绍,一般直埋地的高压电缆,大体上可直接采用上述口诀的有关倍数计算。

楼主:
铜线升级算      即:铜线的安全载流量是按上一级铝线的安全载流量计算的如:6平方的铜线可按10平方的铝线计算。
我终于明白这个意思了,谢谢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