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样保存啊?

楼主(2009-03-17):
我在学习GX Developer,我写了个小程序,然后保存,但总提示含有未变换梯形图,放弃未变换梯形图吗?这是什么意思啊,请帮帮我

网友A:
编好的程序在没有转换前是暗色的
按下快捷键F4,转换下,再保存就可以了

网友B:
这个变换应该就是编译的意思。刚刚编辑的程序,只有经过变换之后才能保存!

网友C:
没有转换

网友D:
若用SFC编写的程序有错误,即使按F4l转换了,在保存和关闭时,也会提示“含有未变换梯形图,放弃未变换梯形图吗?”及显示“※含末转换图形”。
只有修改错误后,才正常。

楼主:
真心谢谢各位,是没有转换,脱帽致敬

网友E:
写好程序,按F4转换,再保存就行了!