西门子直流装置

楼主(2009-03-17):
西门子直流装置6RA70,具体型号忘记了.输出额定直流电压是DC420V,为什么可以使用在额定电压DC440V的直流电机上.好象电压有点不够

网友A:
额定电压DC440V并不是说丁点不差的一提昂在440V时才能运行,一般都有一个范围,大多数电机都是正负5%,440V×(1-5%)=418V<420V,所以电机能正常运行。

网友B:
这要看你电机的电压范围是否更宽了
每种用电器都有一定的电压范围的,不会是一个电压值