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教大家

楼主(2009-03-17):
请问地址类型怎么选,我在PLC程序里都用X输入,这里选地址类型选X可以吗?还是选M?还有LB,RB是什么?希望大家指教.

网友A:
X是输入端子,其状态决定于外部接线。
因此,X在HMI中是作为只读来进行处理的,你如果选择了X,那么你只能去读取X的当前状态,而不能操作X的状态。
因为你程序中使用了X,所以你如果要指望在HMI中操作,那么就应该在程序中使用M区域。
至于LB,RB的含义,请你参照你的HMI的说明手册。

网友B:
能否在HMI中操作X取決于你使用的PLC類型及IO的規劃,比如在三菱Q系列CPU中,HMI上也可以控制X點的(將其當作輔助Relay使用,當然最好不要那樣用,就像上樓兄弟說的,用M點比較好!

网友C:
实际的输入X不要用触摸屏控制
LB,RB应该是你的触摸屏内的地址,和M/Y等这些PLC的地址是不一样的
奇怪了,这两天好几个的贴问在触摸屏中控制X的
难道你们是一个班的,一个老师教的

网友D:
呵呵;是有些奇怪;
最近问一些相同的基础问题的很多;

网友E:
一般是在屏上做按钮,然后对应相应的M