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18):
我想在系统运行的时候通过程序动态修改PID调节器的PID参数,不知道在CS3000中能否办到?应该采用何种方法,好像和顺控表结合可以,但不不知道怎么做,希望大家能够指点一下。

网友A:
直接进入修改就可以,与顺空表无关,顺控表只是用来完成工艺控制的,比如什么时候停泵,什么时候报警。

网友B(2011-03-09):
顺控表当然也可以随时修改Pid的参数,怎么修改 什么时候修改就要靠自己定义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