新手求教

楼主(2009-03-18):
这个图中,T1不能用T1常开开关并联保持自身得电吗?

网友A:
你这图不行!
T1的常开和常闭是同时动作,怎样保持呢?

网友B:
呵呵;编程最好不要用时间继电器来自保持;

网友C:
既然像保持,为什么要串个常闭点呢

楼主:
因为想T1过5秒,自己断

楼主:
对了,自己想起什么了,呵呵,谢谢啦

网友C:
引用 楼主:
因为想T1过5秒,自己断
可以用T1的常开点,再去触发另一个定时器,设为5秒,再用这个的常闭点去断前面的定时器
这样机可以做到第一个定时到后,5秒后再断开了

楼主:
我用了一个内部继电器M1来保持T1的状态,然后再和T1的常闭开关串连,然后就可以达到目地了,呵呵~!谢谢啦

网友D:
要保持的话,可以用SET置位指令来实现

楼主:
SET置位指令是可以,但是找不到RST的控制点,所以不想用。呵呵

网友E:
因为你有个常闭点,所以不能自保
把常闭点去掉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