什么叫直线插补?

楼主(2009-03-18):
什么叫直线插补?

网友A:
平面直角坐标系里面,任意两点可以构成一条直线。
如果将画一条直线这个任务交给马达去完成,那就需要两个马达,一个走横向,一个走纵向,只需要知道“目标点”与“当前位置”的横向差和纵向差,就可以走到“目标点”。
如果先让横向的马达运动,再让纵向的马达运动,这样无疑是最简单的办法。可是速度就慢了,而且在机床中,根本就不允许这样实现(譬如要切一刀斜线)。
所以让横向与纵向的马达配合同时运动才是正路。
但是不管怎么样,两个马达走出来的路线总是“锯齿状”的,只能逼近直线,而并非真正的直线。所以,直线插补就是,两点间的直线附近的点群对直线的一种逼近。
至于怎么实现的,算法是如何的,就请大侠来补充了。其实在高级语言里,应该很好实现的,网上也应该有现成的算法:)
以上解释是我的见解,请大家补充~