这个电路图短路后保护不是很灵敏!请给点意见!

楼主(2009-03-18):
这个电路图短路后保护不是很灵敏!请给点意见!我试着让他短路,但是有小小的火花,但不会断开,要短路久一点才会自动断开,请问有什么办法让这个电路24V一短路就断开,形成自我保护,当然保险丝不算在里面的!

网友A:
不用这个,直接在回路中加一只断路器,有短路的话根本就合不上,而且灵敏度也不错。

网友B:
同意楼上,那电路本身没有保护呀

网友C:
那电路本身没有保护呀,直接在回路中加一只断路器,有短路的话根本就合不上,而且灵敏度也不错

网友D:
MR1是什么?

网友E:
电路画的不是很正规。也没有保护。

楼主:
MR1是继电器!有保护的!我是在一个厂商那里看过,他的系统只要是24V之间有短路,马上继电器断开,再按REST按钮,又可以上电,它是一个上升沿脉冲就可以合上这个继电器,如果没有排除短路的话这个继电器是合不上的。因为里面的继电器有弹片,一短路时电流不经过继电器,然就继电器没有电就继开了,但我试过是有用的,只是时间会长一点,我做过实验,中间加一个保险,这个比保险还管用!各位不信可以去试下!

网友F:
没必要用断路器就挺好

网友G:
MR1是日本鬼子的标法,继电器,鬼子的电路图有点像我国的老图符。一个好电路,学习了。

网友H:
你的电路根本就没有短路保护,要加上一个断路器的

网友I(2009-04-24):
你标的电压好象有问题

网友J:
必须使用快速释放继电器

普通继电器白给!

网友K:
直接装一个断路器多好用啊!这种保护方法我还是第一次见到,

网友K:
再说了,你后面如果短路了,只会造成MR1跳闸,从图上也看不出能起什么保护啊!

网友L:
电路图没问题,可以起到保护作用,只是继电器始终有电流通过,不节能!
如你所说短路长时间才跳可能你选的继电器有问题

网友M:
电路图没问题,可以起到保护作用。但可能有点慢。

网友N:
这个电路里,没短路时,继电器线圈是有电流的,当短路时,虽然电压为零,但线圈电压不能突变,所以还可维持动作一段时间

网友N:
再说由于是短路,瞬间有很大电流流过触点,易造成触电粘连,失去保护作用,不太可靠