手电钻的维修?

楼主(2009-03-18):
请问各位师傅:手持电动工具的电机是什么类型的电机?交流电机还是直流电机?还是绕线电机?转子绕组和定子绕组是串联、并联的?怎么判断是定子线圈坏还是转子线圈坏?

网友A:
具体的型号没有不好回答你
但是如果你要修的话最好自己先拆开看看
一看你自己就明白了

网友B:
串激电机

网友C:
好像型号厂家不一样,相应的产品结构也是不一样的,楼主可以自己拆个看看

网友D:
手持电钻有两种,一种是用蓄电池供电的,这种就是直流电机;还有一种是有线的,这种一般就是交流电机的。具体的参数这些得根据电钻型号来看了!

网友E:
交流,直流?看看上面的铭牌什么都清楚了!

楼主:
我发现手电钻的转子绕组是串在两定子绕组的中间了,谢谢楼上各位

网友F:
手持电动工具的电机一般都是串激电机,交直流两用,具体原理问题要翻书,这样学才能知其所以然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