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18):
常用的接近开关有三根线,有时候需要延长,就得接线。但是运输的时候需要拆掉,到目的地组装又要重新接,感觉用电工胶很麻烦,有没有一种接头,跟耳机插头一样,用的时候插上去,拆的时候拔掉就行了。
这种接头见到过,就是不知道叫什么名字,所以买都不知道怎么买,大家有知道的吗?

网友A:
用“航空插头”或还有一种叫做“傻瓜接头”的就可以

网友B:
找一找废旧家用电器的插件就可以了

网友C:
汽车上用的接插件就行

网友D:
汽车上用的接插件这个非常不好使
如果线路传输要求不高的话可以用对接
这个东西电子市场有

网友E:
有呀,设备上多的很啊,叫什么快装插头,一公一母的,很方便

网友F:
可以选用电连接器,网上有很多的。现提供一个地址:http://www.tzdljq.cn/product.asp

网友G:
航空插头一般用在防爆场合,你说得这种用快速接头就行了!

网友H:
有的近接开关有那种插头的,一公一母,方便拆开,你问供应商。

网友I:
航空插头不是用在防爆场所的,防爆场所要求严格的多。

网友J:
用 自带快速接头传感器 吧,
虽然价格比带电缆普通的传感器高一些,
但你要考虑以后设备的机械拆/装维护.不会每次都要拆接线,
否则维修工该骂死设计者/设备提供商,
 国外进口的包装机基本都用这类传感器.

网友K:
航空插呀便宜又实用

网友L:
言多必失,同意4楼的用法最好,随时可以买到

网友M:
快速插头或者航空插头均可以满足你的要求。

网友N:
用几孔的快速插头或是航空插头就可以了

网友O:
用三孔的快速插头或是航空插头就可以了

网友P(2009-04-24):
多的很,到电器商店看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