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18):
新手有不懂的地方      MR是继电器输出  MT是晶体管输出      我要控制电磁阀用哪种最合适呀,用中继隔离和用放大板是一个意思吗?       不用放大板的话  我的二极管 怎么并在线路上啊   就悬着?

请大侠职教!

网友A:
气动的还是液压的呢
动作频率呢,继电器是有寿命的
如果动作频繁,还是选晶体管的,加中间继电器转换下

网友B:
还是用晶体管驱动中间继电器后再带电磁阀吧;
以后的维护会方便很多;

网友C:
动作频率

还是看这个,如果不频繁的话,可是用MR型,加继电器

楼主:
明白了  谢谢      恩那还用   反并一个续流二极管吗?

网友B:
如果是晶体管输出的,带小的DC24V继电器在公共端加个保险丝就行了,一般没有问题;
继电器输出的可以用以下的保护电路: