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18):
一次仪表与二次仪表是仪表安装工程的习惯用语。确切名称应为测量仪表和显示仪表。测量仪表是与介质直接接触,是在室外就地安装的,显示仪表多在控制室盘上安装的。为了区分一套系统中的仪表,把现场就地安装的仪表简称一次仪表,将盘装的显示仪表简称二次仪表。     详:http://www.1718sh.com/
一次仪表是自动检测装置的部件(元件)之一。带有感受元件,用以感受被测介质参数的变化。或具有标尺,指示读数;或没有标尺,本身不指示读数。
在生产过程中,对测量仪表往往采用按换能次数来定性的称呼,能量转换一次的称一次仪表,转换两次的称二次仪表。以热电偶测量温度为例,热电偶本身将热能转换成电能,故称一次仪表,若再将电能用电位计(或毫伏计)转换成指针移动的机械能时,进行第二次能量转换就称为二次仪表。换能的次数超过两次的往往都按两次称呼,如孔板测量流量,孔板本身为一次仪表,差压变送器没有称呼,而指示仪表则叫做二次仪表,用以指示、记录或积算来自一次仪表的测量结果。  详:http://www.1718sh.com/

网友A:
详细介绍了定义,准确的进行分类
说到底还是要从概念功能上区分

网友B:
了解一下谢谢。原来有一定的认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