小问题

楼主(2009-03-18):
我想问下:------------(/) 输出结果倒相后送到线圈   这里倒相是什么意思?能起倒什么多用?  谢谢!!

网友A:
个人觉得这个东西还是很有用的!比如你很多AB接点 串并在一起你要他的到相输出 ,如果每个AB接点都去取到相就比较麻烦 就可以在干路上直接用这个东西到相输出 简单很多

网友B:
楼上正解~
我们梯形图中,左边为输入网络,右边为输出网络。
譬如,在程序里面,若左边的输入网络比较复杂,有很多串联并联,这些节点经过逻辑运算后,为1时则接通Y0,为0的话则接通Y1,如果你不用倒相输出,那么就需要写两次左边这个复杂的输入网络,而利用这个倒向输出的话,你不需要写两次输入的部分,而只需要在输出那边并联,倒相,然后借Y1就可以了。
这对程序优化是很有意义的!程序长了就会有感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