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18):
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以前的帮助!今天遇到个看似简单,做起来比较麻烦的问题!我们老总叫我这几天把我们工厂,店面和总部的用电明细做出个表,可是好多设备没有固定的用电的时间和起止时间,再加我的理论知识懂的很少,我做起来有点费劲!还不知道怎么下手,请大家多费心了

网友A:
可以做个用电系数啊!
将用电设备分类:长时的分一起,没有固定用电时间的放在一起乘个系数

网友B:
先查查电表,获得第一手数据

网友C:
应该做成数据表,直接进行对比就可以啊

网友D:
这个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做的出来,先要收集数据(比如一两周),然后再统计分析数据就可以了。

网友E:
我想你们老总的意思是要了解一下用电的情况,你就把每个用电部门各加一个电度表不就行了。每月一报。

网友F:
嘿嘿,真是不巧,我前两天也是干这个来着!
我就吧用电设备的功率加到一起就完事了!

网友A:
如果没有用电系数简单的相加根本就不行

网友G(2009-05-02):
肯定要分长时和短时,工厂供电的书,自己找本看看

网友H:
每个用电部门各加一个电度表每月一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