关于电缆并联

楼主(2009-03-18):
我们8000主变到开关的电缆是2根185的JYV电缆   一根95的铝电缆     大家帮我算下载流是多少     这样合理不        我们这根线平时电流在1050A左右
电缆是直接放在架子上的   总长度60-70米

网友A:
185×2.5×2+95×2.5=1162.5A,从数据上来看是够了,不够还是建议选择大点,要考虑一定的裕量,还有敷设方式。建议选择3×185的JYV。

网友B:
1050A是三条线电流的总和吗?

网友C:
感觉有点小,你好好查一下电缆的相关参数。并要配合辐射方式一并考虑。

网友D:
因该在大点