电机电线的选择

楼主(2009-03-18):
800)this.width=800>
500)this.width=500 border=0>
在使用三菱伺服电机时,常常因为电机功率的不同而要选择合适的电源线,下表列出了目前三菱常用的mr-j3伺服电机,接线距离在30m以下的放大器电源线、控制线、放大器到伺服电源线、制动电源线的选用情况,在超过30m,需要考虑压降再选择电线尺寸。
伺服放大器
电线(mm2)

l1 l2 l3
l11  l21
u v w
p  c
b1  b2
mr-j3-10a(1)
2
1.25
1.25
2
1.25
mr-j3-20a(1)
mr-j3-40a(1)
mr-j3-60a
mr-j3-70a
mr-j3-100a
2
mr-j3-200a
3.5
3.5
mr-j3-350a
5.5
5.5
mr-j3-500a
5.5
5.5
mr-j3-700a
8
8
3.5

网友A:
挺好
有个标准可以参照选了

网友B:
谢谢,以后选型就好啦

网友C:
在没有具体的说明书的情况下
确实很有帮助
不过多数的说明书对线缆的直径和安装方式已经说的很明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