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18):
我用台达主机28SV、ASDA-AB伺服、台达触摸屏B系列。设计了一台专机。程序以编好,但我想在触摸屏里通过PLC修改伺服运行参数。就不知道怎样搞了。请各位指教一下。控制原理是触摸屏←→PLC→伺服

网友A:
伺服系统参数应在先设定好;
屏上调对应的控制、距离、转向等;

网友B:
修改伺服运行参数?
把你的定位指令中的位移、速度等不要用常量,用数值寄存器代替
在屏中改数值寄存器的数值,就可以改变了

网友C:
您好,我是一个三菱PLC和台达触摸屏初学者,能不能给我一个冽子,我们公司要开发一个新产品,要用到台达触摸屏和三菱PLC组态

网友D:
这样plc和伺服之间要通过modbus读写指令来通讯,人机和plc直接选用dvp驱动通讯,连起来比较容易的

网友B:
只是修改伺服运行的一些参数,没必要像上面的那么复杂去做吧
楼主的意思应该就是定位指令中的参数