空调制冷剂问题

楼主(2009-03-18):
我们现场有一上海亿思的防爆空调,我现在准备给它加冷媒,铭牌上说要使用R134A,可我手头只有R22的,现在我想将R22加进去,大家说说这样可以吗?主要是对空调有没有不利的影响。

网友A:
不可以 一 是这两种氟不能混合着用,它们混在一起将对压机有很大危害。二 有的压缩机对氟的要求很高(工艺)用其它氟将对它有危害,就是可以用也会对其工况有影响。三 压缩机不但对氟有要求,对其用的润滑油也有很高的要求,其他的氟加了后对润滑油将起反应,使其失去润滑作用,而且可能腐蚀压缩机内的漆包线,造成压缩机的损坏。等等

网友B:
R12与R134A系统的区别

与 R12 相比 R134a 具有不同的物理特性和化学特性。

一、物理性质差别:

1、不溶于现用的 R12 压缩机油(使润滑作用减少)

2、溶解现用的密封材料(导致制冷剂泄漏)

3、容易受潮(使内部器件易于腐蚀)

二、化学性质差别:

1、在高温下压力和负荷加大(导致制冷能力下降)

2、制冷剂和油不能在原有系统和新系统之间交换

其他改动部分:

1、改动密封材料

2、改变维修阀的形状、管道接口形状、和维修工具

3、改变软管材料

4、改进冷凝器散热性能

5、停止使用熔化螺栓,使用安全阀。

6、改变干燥剂材料

7、改变压力开关动作值

8、改变膨胀阀流动特性
R12和R134a制冷剂的理化性质都差不多,主要有两点不同。一是R134a制冷剂不含氯,不破坏大气臭氧层;二是R134a制冷剂与润滑油不相溶。如果R134a制冷系统错加了R12制冷剂,由于R12制冷剂能与润滑油相溶,原压缩机内的润滑油将和R12制冷剂的压缩气体一同排入系统中。待以后又重新加入R134a制冷剂后,由于R134a制冷剂与润滑油不相溶,被R12制冷剂带走的润滑油不能回到压缩机内,此时压缩机由于缺油而干磨擦损坏。如果R12制冷系统错加了R134a制冷剂,原来被R12制冷剂带走的润滑油也不能回到压缩机内,同样造成压缩机缺油而干磨擦损坏。
润滑油加错了的结果和制冷剂加错了一样。
1:R134A压缩机油可以兼容R12和R134A两种制冷剂;

2:R134A制冷剂绝对不可以和R12系统的矿物压缩机油混合使用!!!!

3:当系统内只有R134A压缩机油而绝对没有R12压缩机油的情况下R134A制冷剂可以和R12制冷剂混合使用;

4:R134A制冷剂只能使用在和R134A配套的系统里,绝对不可以加入R12系统;

5:注意你们的压力表和检修测试连接管道是否有R12矿物油存在,如果有,那么它绝对不可以用来连接R134A系统,原因是它会污染R134A系统,在你无意之中将R12的矿物油带入R134A系统内,那将对系统造成灾难性的后果!

6:使用添加压缩机油,请事先和压缩机内的原装油做混合实验,如果两种油不可以互相溶解混合而是清晰分层,那么意味着它们是不可以混合使用的两种不同性质的油,强行加入将对系统造成毁灭性的灾难!

网友B:
选择一种合适的制冷剂替代物是十分困难的,必须考虑许多因素和进行全面评价,既要符合消耗臭氧潜能值(ODP)、全球变暖潜能值(GWP)等方面的要求,同时还应考虑热工性能、毒性、可燃性、相容性、投资和运行成本等.下面将R22与R134a的应用特性分析如下:
  1、R134a的全球变暖潜能值(GWP)为0.25,R22为0.36,同属于温室气体.
  2、R134a的消耗臭氧潜能值(ODP)为0,R22为0.66,这是R134a成为环保型制冷剂的理由.
  3、R134a的比容是R22的1.47倍,且蒸发潜热小,因此R134a机组的冷冻能力仅为R22机组的60%.按单位制冷量价格计算,R22机组的价格约为R134a机组的60%左右.
  4、R134a的热传导率比R22下降10%,因此R134a机组的换热器面积需要更大.
  5、R134a的吸水性很强,是R22的20倍,因此对机组系统中干燥器的要求更高,以避免发生冰堵现象.
  6、R134a比R22对橡胶类物质的膨润作用较强,在实际运行中冷媒泄漏率较高.另外对铜的腐蚀性较强,使用过程中会发生"镀铜现象",因此系统中必须增加添加剂.
  7、R134a系统需要专用的压缩机及专用的脂类的润滑油,脂类润滑油由于具有高吸水性、高起泡性及高扩散性,在系统性能的稳定性上劣于R22系统所使用的矿物油.
  8、R134a等HFCs类冷媒及其专用脂类油的价格高于R22,设备运行维护成本更高.
  被称为环保制冷剂的HFCs类的其他制冷剂如R410A、R404A、R407C,虽然在效率方面优于R134a,但两样存在工作压力太高、对管道部件最适化和耐压要求高、须改进换热器和机组设计、投资运行维护成本高等缺点,在大型制冷机组的应用方面现阶段还不适应我国的基本国情,这就是国际公约中对发展中国家放宽使用HCFCs年限的原因,也是发展中国家集体努力争取的结果.
  综上所述,在短期内理想的制冷剂是不存在的,在我国现阶段R22制冷剂和R134a类环保制冷剂相比,仍然是具有高效、稳定、价廉的优点,在大型制冷机组的应用方面还将处于优势地位,大理想的制冷剂出世之前,R22制冷剂还可以被消费到2040年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