何为步进梯形图?

楼主(2009-03-18):
初学PLC  自己也可以编一些简单的小程序了     可看见网上好多都说什么步进梯形图  是什么意思呢?

是不是  指的按照一步一步的可以自动运行的那种图              但和普通的梯形图有啥区别涅       我加上TO 不就可以  自动了吗?

网友A:
呵呵;还是不一样的;你可以下载一下三菱FX系列编程手册;
有一章节专门讲这个的;

网友B:
你说的是流程吧

网友C:
对于控制的流程比较明了,动作是一步一步进行控制、转换,每部分之间有明显的转换条件的
可以用步进指令编程
步进编程的好处是,没有触发的步是不会执行输出的,步与步之间不需要考虑双线圈,互锁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