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18):
请问在编程中   用的  T0  C0 等 这叫什么呀?         在三菱中有多少这种?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SET  RST  PLS PLF 等 又叫什么啊         共有多少种?

网友A:
T0  C0通常叫软元件,有位元件、字元件等
SET  RST  PLS PLF 通常叫指令
三菱的FX编程手册前面开始就是介绍软元件
后面是指令
手册前面还有指令表的

网友B:
看来你还没入门呢看三菱的手册

网友C:
这些都是基本的元件,指令,一共多少种,叫什么?
在这里不可能一一帮你解答,你可以去看编程手册,里面都有说明!
假如还有个别不懂的,可以提出来,问大家!

网友D:
我以为,命令是向目标赋予的动作;指令是实现命令的表示方式

网友E:
用OMRON的表述方式就是;
前面是操作指令,后面是操作数;
如LD  255.15   前面LD是指令,25515对应就是内部SR继电器;
当然有部分指令操作数会有二个或三个;
也有不带操作数的,如NOP、END等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