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tep 5.2下载硬件组态时候出现错误

楼主(2009-03-18):
刚做好硬件的组态然后下载的时候出现了一个错误
最上面的标题栏显示:s7 Hardwarekonfiguration
然后是:s7 Hardwarekonfiguration 遇到问题需要关闭。我们对此引起的不便表示抱歉。
我用的是step7 5.2版本,知道怎么回事的麻烦告诉下,谢谢了!

网友A:
可能是病毒
http://hi.baidu.com/%D7%D4%B6%AF%BB%AF%5Fhdb6859/space
个人交流空间,欢迎!

网友B:
软件安装可能出了问题,重新再安装试一下。再就是你组态的硬件是否正确?

网友C:
不要用5.2了,你升级成5.4吧,用软件就用最新少麻烦。

楼主:
组态的硬件我校对好几次,是正确的。
如果硬件下载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错误,是不是说明硬件的信息没有下到cpu啊?
请教下,这样情况下如何把硬件的信息下载到cpu啊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组态的硬件我校对好几次,是正确的。
如果硬件下载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错误,是不是说明硬件的信息没有下到cpu啊?
请教下,这样情况下如何把硬件的信息下载到cpu啊?
你操作系统是什么版本的?

楼主:
联想随机带的 xp系统,这有关系么?

网友D:
引用 楼主:
联想随机带的 xp系统,这有关系么?
西门子软件兼容性列表明确指出:step7 V5.2不支持XP
请使用step7 V5.3或以上版本。
解释完毕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