如何测脉冲输出?

楼主(2009-03-18):
请教师傅:如何测Y0有脉冲输出?

网友A:
用专门的脉冲指令,或是定位指令,执行这些指令时就有脉冲输出了
或是在执行这些指令时,会看到对应的指示灯会量的

PLC内部也有对应的特殊寄存器记录发出的脉冲数,D8140等

网友B:
看指示灯;
如果要测有多少脉冲的话,可以接到X端,用高速计数器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