继电器

楼主(2009-03-18):
中间继电器是起什么作用的  要怎么接啊 是一个PLC控制柜里的

网友A:
控制它线圈了,再使用它的常开或是常闭触点去控制电路

网友B:
是间继电器有几种的。看你的型号。用万用表测。

网友C:
请看控制柜的图纸,你会明白的.

网友D:
中间继电器和继电器用途一样,都是一小电流控制大电流

网友E:
以前没有PLC就是靠中继来完成互相的联锁控制的,现在中继和PLC一起用是为了保护PLC地触点。也可以不用中继,直接输出。

网友F:
很简单的
通过控制中继来控制其他元件

网友G:
通过中继来控制其他元件,放大控制电流,起到承前启后和电气联锁的作用,是继电器逻辑电路的必须元件。

网友H:
起放大及隔离保护作用;

网友I:
起保护作用啊!
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的作用

网友J:
中间继电器作用是用来传递信号或同时控制多个电路,也可直接用它来控制小容量电动机或其他电气执行元件,它的结构和交流接触器基本相同,只是电磁系统小些,触点多些。
继电器的工作原理是当某一输入量(如电压、电流、温度、速度、压力等)达到预定数值时,使它动作,以改变控制电路的工作状态,从而实现既定的控制或保护的目的。在此过程中,继电器主要起了传递信号的作用。
中间继电器主要有JZ7系列和JZ8系列两种,后者是交直流两用的。在选用中间继电器时,主要是考虑电压等级以及常开和常闭触点的数量

网友I:
plc的中继应该用插拔式的

网友K:
引用 网友G:
通过中继来控制其他元件,放大控制电流,起到承前启后和电气联锁的作用,是继电器逻辑电路的必须元件。

经典的回答

网友L:
继电器的作用很大。一般和交流接触器配合使用

网友M:
输入起隔离,输出起隔离和放大作用,具体接线还是请现场老师教吧,论坛里不过是纸上谈兵。

网友N:
通过中继来控制其他元件,放大控制电流,起保护作用,小电流控制大电流的作用

网友O(2009-04-30):
上面的各位说的多很详细

网友N:
中间继电器是一小电流控制大电流

网友P:
好简单啊  我这个菜鸟想说下
中间继电器是继电器的一种  主要是继电器
不够用的时候用中间继电器