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18):
按F4变换碰到一个问题,提示‘梯形图过大,不能替换(超过24行)请分离光标位值的梯形图,减小梯形图",这是什么意思啊?我是初学者,请大家帮我一下,谢谢

网友A:
呵呵,那就不要超过24行就行了

网友B:
初学者就编这么多关系的程序了
实在要超过24行,也可以自已用程序实现分开的

楼主:
我是把人家的程序重写一遍,然后按F4变换碰到一个问题,提示‘梯形图过大,不能替换(超过24行)请分离光标位值的梯形图,减小梯形图

网友B:
超过24行的,用指令表去看

网友C:
呵呵;或切换到FXGP_WIN-C软件下应当就可以转换;

楼主:
请分离光标位值的梯形图,这是什么意思啊?我查阅资料说:1个梯形图块的最大编辑是24行,总梯形图块的行数最大为48行,那如果超过了怎么办呢?急呀,大家帮我一下吧

网友B:
总共有48个,那你可以分开当成两个写,只是前面的条件相同

楼主:
请问是在同一个页面写吗

网友B:
是同一个页面写,同一个程序中的
最好理解的方法相同的条件,先接后面的24个
在用过这样的条件,再接后面的24个就可以了

楼主:
谢谢楼上各位,我把公司里面一台设备的程序读出来,发现复位部分显示是黄色的,其他的是白色的,请问黄色是表示变换出错部分吗

网友D(2016-02-05):
三菱软件按F4不能转换是怎么回事

网友E:
三菱的只能24行,多了提示出错