进不了F940GOT-SWD-C

楼主(2009-03-18):
接通GOT电源,按住画面左上角1S以上无法进入三菱F940GOT-SWD-C工作环境画面,按住时发出‘吱’吱。。。。声响,另外也无发通信,想了好久也不知哪没搞好,恳请各大哥帮帮忙啊!

网友A:
要进入工作画面不需要按左上角,要和PLC正确连接才行

和什么无法通讯?

楼主:
和电脑无法通信,是想进入动作环境画面,也叫系统画面吧,和PLC连上了

网友A:
如果你是系统的画面进不去,那要通过初始化了
这个到三菱的维修点搞了

网友B:
通讯不上可能是有故障;进入不了系统菜单也有可能是程序中设置的;
你可以通电前就先按住,再通电试一下;
如果是故障那只能维修了;

网友C:
四个角都按一下吧,同时。

网友B:
三菱F940只用按一角或二个角就行了;

楼主:
每个角都按试过了还是不行,要初始化是不是只能拿到三菱维修点啊?非常感谢各位

网友A:
初始化只能拿到维修点了,这个是不公开的,外面知道的人不多

网友B:
呵呵;F940的OS系统不对外;
重装OS就可以了;

楼主:
重装SO,是只有三菱维修点的师傅会装,是这样吗?

楼主:
装一次OS大概要多少钱啊!有哪位兄第会装的吗?

网友A:
恢复出厂状态,这个三菱的维修点是能做到的
恢复出厂状态和重装OS还不一样,如果要装OS,可能要到上海三菱了
你的屏如果硬件没坏,恢复的看你和维修点的关系了,关系好了,什么都不用说
正常收费在几百块钱