功能指令问题

楼主(2009-03-18):
200的高速计数器用HSCO模式3 向控制字节写入2#11111000 ,则对HSCO设置的功能是什么  有会的吗  大侠 高手

楼主:
还有一个题  等会我传上来

楼主:
1.他是如何实现计数的功能的   2. 这个指令如何复位的 能说详细点吗

网友A:
引用 楼主:
200的高速计数器用HSCO模式3 向控制字节写入2#11111000 ,则对HSCO设置的功能是什么  有会的吗  大侠 高手

我建议你去看一下西门子s7-200的系统手册,如果没有,去西门子官方网站www.as.siemens.com.cn下载或者找你认识的前辈要一份。

关于MOV指令,你的贴图只是一个将VB区域清零,而非计数,你明白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