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18):
兄弟是新手,基础知识没有学好,做毕业设计呢,无从下手啊。请哪位大虾帮下忙给我指点一下,小弟先谢谢了!

网友A:
我觉得这个题目很难,帮不了你,不过你可以在网上搜索关于这方面的资料,然后把它总结一下,再不懂的就向你的导师请教,他应该会指导你的。

网友B:
要实现SPWM变频调速,其实只是设计一个SPWM电源,然后我们对它进行变频或变压.通常可以用PIC的单片机来做,这样硬件就非常简单了,只是编程了问题了.如果用51的单片机来做,有两种设计方法
1.用SPWM波形产生芯片SA4828.然后用单片机来控制.不过这个成本太高(一片SA4828要200多)而且没有挑战性.
2.用芯片UC3637.它可以产生三角波,与单片机产生的正弦波比较后既可得到SPWM波形,只是硬件复杂了点,但是成本要低多了.
只要产生了SPWM波形,再通过驱动放大,就得到了正弦交流电.
建议你先搞懂SPWM电源的原理,设计起来就很简单了,而且学到的更多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