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19):
我在学三菱的PLC和组态王,也想对西门子的了解一下。听别的工程师说英文的比中文的全面,是这样的吗?难道是中文版的英文版的好吗?

网友A:
英文和中文各有优缺点,最好都用用。感觉一下。

网友B:
有的中文的翻译意思有点变味了,特别是手册中的
英文软件在一些使用中文限制的地方方便用,见到过好多香港、台湾的公司,因为用繁体的系统,用不料简体的中文软件,只能用英文的
初学着用中文的吧,如果英文比较好,用英文的也没关系

网友C:
呵呵;如果你英文好用英文没有问题;
不过SIEMENS S7-200 CN的必须设成中文的才能使用;

网友D:
关键看软件开发时选择的语言环境是用中文,还是E文?这里边有个兼容性问题。

网友E:
我觉得你这个问题就和“中文好还是英文好”一样,本身没有好坏之分,关键看你哪一个用的习惯,只要用好了都好!

网友F:
英文比中文全面且准确,汉化后的专业词汇有的变味了~

楼主:
谢谢各位的解答!

网友G:
我感觉英文的运行速度快些,可能我的笔记本速度慢吧

网友H:
中英文速度应该不会有大的差别吧

网友I:
还是英文的好些,象西门子的中文软件有些功能不正常。

网友J:
现在西门子的软件里面可以选择英文和中文,应该是一样的
注意软件的中文或英文要与PLC硬件对应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