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19):
请问主机复位,除了联机复位,还有其它的方法吗

网友A:
我也很想知道

网友B:
让主机复位?是不是指恢复出厂设置?
PLC盖板揭开后,有两个小圆孔的,位置大概在Memory Pack插槽下面,你拿根导线短接一下就会恢复出厂设置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