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19):
求一张PLC  PNP输出的接线图

网友A:
由于不好贴图,这里需要你自己翻翻使用手册1的硬件篇H7-5。其实这里的PNP输出接线无需用户去考虑的,在PLC内部已经做好电路,用户只需要在订货的时候说明即可。常用的都是NPN型的,在PLC壳子前面板的右下角会标明。

网友B(2014-12-19):
在官网下载资料

网友C:
plc手册里就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