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19):
1.1KW的三相电机正转时为正常转速,反转时要减慢2\1速度.成本考虑不要变频器.(用在快速卷帘门上)谢谢!

楼主:
电机图片

楼主:
由于开关较频繁,要求电机不能热.

网友A:
不用变频器的话就只能在减速器上作文章了,正转时投一组齿轮,反转时投另一组齿轮!

网友B:
能不能用两组电机?

网友C:
方法有很多,但应该是用变频器成本比较低,可以买个国产的或者二手的。

网友D:
翻转的时候采用降压运行方式不就可以了嘛

网友E:
要不就用变频要不就用齿轮变,好像没有别的办法。

网友F:
用双速电机不就行了吗?2/4极

网友G:
你的意思我懂了,东西都买回来了,据我看,不用变频,办不到。

网友H:
那只能用机械的方法来解决了
用两个齿轮来带动
一个大一小,正转时带小的反转时带大的,
两个齿轮中间装两个离合器,一正以反。这样两个就不会冲突了。
离合器(可以参考自行车的)

网友I:
可以考虑使用电磁脉冲离合器调速

网友J:
考虑到你用的电机功率不大,可在反转电路中每相各串入一只二极管(当然耐压电流等要符合要求),可以达到减速运行的目的,但是不是原来的1\2转速,你可以试一下

网友K:
用变频器吧。

网友L:
如果能换电机的话,就换个双速的电机好了

网友M(2009-05-01):
你的电机是变频电机吗?不是的话用变频器慢一半的速度的话,电机也未必吃的消吧!

网友N:
你可以串连电阻
串连电阻可以的以前的老式车床减速用的串电阻 。至少串两相电的电阻

网友O:
还是用变频器吧,变频器节能有可靠,为什么不用呢

网友P:
用双速电机

网友Q:
真正严格满足你的要求,变频器可能成本最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