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19):
变压器容量1000KVA,分接开关在三档,出口电压400伏以上,线路总长度250米(包含两端电缆),架空线500平方毫米铝绞线150米,引上和引下电缆3×240平方毫米铝芯电缆各50米,三根电缆,每根作为一相使用,电缆和铝绞线铝管压接,接头无发热现象;负荷总电流1000到1200安时配电室出线柜出线端测量电压400伏,到负载端测量电压降落到300伏,请教诸位大师造成这么大压降的原因

楼主:
三相负载平衡,无偏载问题。

网友A:
电压降和线路的电阻有关,从你的描述来看,线路的接头很多,且好几个地方是铜铝相连,这样电阻会增大不小,重点是检查各接头处是否有接触不良的地方。如果还不行就只有增加变压器出线端的电压了!我们一般是调在420V左右。

网友B:
线路线损
长度介质都有影响

楼主:
变压器已经调到最高档位了,已经无法再高了。接头没有问题,没有一处接头过热。大家通过计算导线截面没有问题。这台变压器供电另外一个车间时也是电压低。那时使用的是3根3×185+1的铜芯电缆,也是每根电缆作为一相使用。说是变压器的问题的话,那么出线柜的电压又正常,真的难以解释,也因此求助大家。

网友C:
如果不接负载时电压是多少?
负载是否在工作呢?
如果去掉负载后,电压仍然降低很大
可以考虑变压器谐波过大,引起线路电压降较大?
测功率因数

楼主:
700安以下电压正常

网友D:
打开无功补偿看一下会不会好一点

网友E:
200KVA  380变3相220V输入端的电缆规格是多少怎么计算?小弟谢谢大家

网友E:
小弟剛開始學習這個就碰上問題了  電纜承受的電流怎么計算?  先謝謝各位了  如果哪位師傅知道 發個信息  13691457392

网友F:
我看还是变压器的问题,里边绕组有软结穿。打开看一下变压器。

网友G:
如果线路长的话,负载无法改变,可以在就地加装自动控制升压变压器

网友H:
除了线路损耗 你的电容补偿柜开起没有呢 功率因素起码要达到0.9左右压降问题才能好一点

楼主:
从安装变压器就有无功补偿,功率因数一直在0.95以上。

网友I:
接头电阻大导线距离有点长

楼主:
安装变压器的同时就进行无功补偿了,功率因数0.95以上。

网友J:
电压降不会有100V那高,有60-70V之间是有的,见意迁变压器室.350米太远了.一年下来的线损不的了啊,!!!!把线全改成1500也有15-20V的压降.

网友C:
不接负载的时候,电压也降么?

网友K:
你可以这样检查。。。。首先估一下你厂的感性负载有多少。。。然后算一下无功和你补偿柜比较一下。。。。如果这个没有问题。。。。那检查一下你们的补偿柜是不是没有投入使用。。。。以前我厂就有一台变压器用了半年,显示屏的功率因数也在0.9以上。。。。但供电局罚了我们30万。。。一检查。。。。补偿柜没有投入使用。。。。。如果这都没有问题的话。。那就是你的线路太长了。。。。。。

楼主:
功率因数0.95以上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