高难度问题

楼主(2009-03-19):
我做了一个电磁线圈 直径是8毫米 长度32毫米 想问的是 这个线圈是不是电阻越小越好 会有什么影响 还有就是我想用0.41的漆包线围绕铁芯缠绕10层 骨架内当高度是25毫米 在少缠漆包线的情况下 怎么让其产生大的磁力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怎么绕线圈或者怎么个饶发 能提高其磁通量 希望请高手详细解答

网友A:
电阻越小越好一点,绕的时候均匀最好分布,线与线之间的间隙越小越好
你拆个电动机看看最好了

网友B:
计算一下电感量,不然的话会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