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19):
简要维护、维修技巧
要做好仪器机械部位的防潮、防锈、防尘、防震、校准水平,并注入规定型号的润滑油脂。对电器部分的原器件、电源、传感器、转换器、显示器等要做好绝缘、防鼠、控温,减少因氧化、老化、漏电、短路、断路造成电器部分损坏。
各种玻璃器皿和光学仪器要轻拿、轻放,要防止骤冷、骤热、)中击、碰撞、灰尘和霉变。尤其是光学零件的镜面和抛光面,不能用手直接拿取,要戴细纱手套或垫以软绸布拿取,擦拭时也只能用细绸布轻擦。     更多:http://www.mc-saic.com/
各种计量仪器上的刀口、刻度、指示器要防止损伤,要保持清洁,并定期请计量部门校;隹。
对机械系统因磨损、锈蚀、灰尘、油污、断裂、破损、落入异物、松动或操作不当造成有关活动部位出现”死机”、打滑、振动、运转不同步、丝杆螺丝调不动,声音温度异常,可通过看、听、测、摸进行排查。
对电器故障出现起不动,指示灯不亮、显示器不显示或数据显示异常,可检查开关、保险丝、灯丝、电器件是否漏电、或接触不良,并可通过测量电阻、电压、电流、注入相应的信号,更换有疑问的原器件来排查。
曰对读数部位出现的指针变形、刻度标尺磨损、漆皮脱落、模糊不清、显示器电信号中断或电参数异常,影响正常显示和精确读数的要进行更换。
仪器拆卸
通过分析判断仪器状况,如确有故障,方可进行拆卸,且在动手前要仔细观察各种零部件的相互装配关系。装配精度和拆卸程序,对复杂零部件的拆卸最好作记录,以防复原时出现差错。对不易拆卸的零部件不要强行拆卸,应选用橡胶塑料、木质锤,轻轻敲击使其稍有松动后再拆卸。对金属、橡胶、玻璃、磁性体等不同材质的零部件,应分开存放,同时要防止丢失,尤其是被磁化后会影响使用,对不是必须拆动的零部件决不要轻易拆动,对自己没有把握解决的故障最好请专业机械进行修理。
检修后的装配
通过对破损、残缺、变形、变质、锈蚀、磨损、断裂、松动、泄露等故障的零部件,进行更换与修复后的装配复原,要按原样程序复位,注意正反面和上下方向不能颠倒,装配精度要保证在公差范围之内。要求处于水平状态(零位)的不能省略不调,该用润滑油的要注意所用润滑油的型号和注油的先后次序不要颠倒。
仪器修复安装调试完,要对其进行空载和实载试运行,对直接影响涉及计量读数的还应请标:隹计量部门检定,以保证仪器检测出i的数据和仪罪性能参数都符合要求,对操作使用情况要作鉴定,并做好记录存档.      更多:http://www.mc-saic.com/

网友A:
到规定的年限后一定要去年检
这样可以保证精度