变压器的问题

楼主(2009-03-19):
各位大虾,630KVA的变压器最大限度能载多大的负荷?

网友A:
功率因数一般是0.8(具体可以看铭牌上的数据),有功功率P=630×0.8=504KW,即最大载荷为504KW。

网友B:
除了上面的计算,变压器上还有一个允许的最大电流,你去看一下,不要超过这个值。

网友C:
变压器的功率主要看一次侧的电压和电流吧

网友D:
1KVA可以按1.4425A电流计算
630*1.4425=908.775A然后在算一下就知道了

网友E:
我们这里去的因数是0.9,630*0.9=567kw,

网友F:
看一下高压电流有多少,应该是36安不要超过这个就行

网友G:
如果你是输入10KV输出0.4KV的话,那么你的630KVA的变压器一次侧额定电流为36A,二次侧额定电流为909A,这就是你能保证变压器正常全寿命使用的负荷,当然如果在事故情况下,变压器可以在短时间内超负荷使用,在极端情况下你的630在半小时内可以带1200KW的负荷,当然变压器的寿命会大大缩短.