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么读这个型号

楼主(2009-03-19):
有西门子的变频器
6SE3213-6CA40
请问每一个字母数字分别是什么意思!找了很久都没哟找到。只有问你们了。谢谢了

网友A:
具体型号是MMV75/2,420-75/2 0.75KW ,6SE3213-6CA40 只是订货号。适配电机0.75KW,电流3.5A,尺寸:37×175×141mm(宽×高×厚)。

网友B:
噢,这是一个比较老的型号,他是现在的MM420的前身。^_^

网友C:
大概2001年的时候我们还卖过这种的;
MMV对应现在的MM420;
MDV对应MM440;
还有个ECO的,风机水泵专用的,以前用过一台90KW的,对应MM430系列;