密码

楼主(2009-03-19):
请问永宏的程序密码和程序ID与PLC  ID有上面 区别

网友A:
(1)设定程序密码以后,其他人无法窥视程序内容,但仍然可以联机运行程序。另外,程序密码可以只保护子程序区,也是起到别人无法窥视子程序的作用。
(2)程序ID总是与PLC ID配合使用。程序开发者将程序ID与某台PLC的ID设为一致,则此程序在该台PLC上面执行正常,若其他人将此程序拷贝到别的PLC里,则无法运行(因为不知道程序ID是什么,所以PLC ID也不可能设置对)。这主要是防止程序被非法盗用的,而如果单单设定了程序ID,这时是能让别人看到程序内容的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