楼主(2009-03-19):
在下载硬件组态的时候 出现了the system data canot load 的情况,请各位帮忙解决.............谢谢!

网友A:
重新编译,然后下载。

楼主:
试过的   不过还是解决不了    还是老问题

网友B:
组态参数与实际使用不不一致,重新核对一下吧。

楼主:
我都核对过的都正确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