谁对电除尘器了解

楼主(2009-03-19):
我们公司主要做电除尘器和脱硫项目。我对除尘器的一些知识不了解。如怎样根据吨位选择高压静电设备。多大的选择300毫安的,多大的选择600毫安的。我们公司是35吨的选择300毫安的,75吨的选择600毫安的。依据是什么呢,我一直闹不明白。还有震打时间的间隔问题。

网友A:
我公司作过电除尘器, 现有完整的资料..
我也不清楚选择大小的依据

网友B:
与比电阻有关:即风速。粉尘浓度。入口温度。电场极板间距及截面积等有关。至于震打间隔问题,只要不引起芒刺闭塞和二次扬尘。尽量延长间隔时间以减少机械磨损。

楼主:
二次扬尘是两个以上的阳极阴极同时震打,这个可以处理。一般的一电场的震打间隔短,二三电场的间隔时间相对长,主要是一电场收尘效果大

楼主:
楼上的两位留下联系方式,我的邮箱fengguo-002@163.com
有些知识向你们两位请教